[STM32WB] STM32WB0 系列在睡眠模式与关断模式的低功耗设计对电池供电设备续航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5-09-19):
STM32WB0 系列在睡眠模式(0.8μA)与关断模式(19nA)的低功耗设计对电池供电设备续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续航差别肯定有的,就看你应用里 MCU 空闲的时间比例是多少。

网友B:
如果设备大部分时间都在待机,选关断模式肯定能把电池撑得更久。

网友C:
睡眠模式唤醒速度比关断快,这个得结合业务需求权衡。

网友D:
关断模式下外设状态会丢,需要重新初始化,这点要注意。

网友E:
有些应用不能频繁掉电初始化,那就只能用睡眠模式。

网友F:
电池容量不大的话,19nA 和 0.8μA 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G:
如果你采样间隔比较长,建议优先考虑关断模式。

网友H:
续航能差几倍,关键还是在唤醒周期和功耗曲线。

网友I:
我之前做 BLE 传感器,用关断模式后续航直接翻倍。

网友J:
实际还是得拿万用表或者功耗分析工具测一测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