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X-CUBE-NFC6 软件包对ST25R Nucleo板的射频参数配置方法?

楼主(2025-09-19):
在STM32CubeMX中X-CUBE-NFC6软件包对 ST25R Nucleo 板的射频参数配置方法?

网友A:
CubeMX里启用X-CUBE-NFC6中间件后,会自动生成默认RF配置参数。

网友B:
ST例程里其实有现成的射频参数表,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C:
一般只需要根据天线尺寸和匹配网络,微调增益和灵敏度。

网友D:
建议先用官方推荐的配置跑通,再慢慢调整。

网友E:
CubeIDE里生成的rfal_parameters.c文件就是关键。

网友F:
你可以直接在rfal_conf.h里修改射频寄存器默认值。

网友G:
Nucleo板天线是调好的,软件里不用大改。

网友H:
如果要换天线,就得重新测调谐和场强。

网友I:
ST25R相关的应用笔记有介绍详细的寄存器配置方法。

网友J:
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用ST的RF调试工具先测试,再写进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