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11B 电感式唤醒的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5-09-19):
T25R3911B 电感式唤醒(幅值检测 vs 相位检测)的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其实幅值检测模式更直观,功耗也会相对低一些。

网友B:
相位检测对环境噪声敏感度更小,适合抗干扰场景。

网友C:
如果只是简单卡片靠近唤醒,用幅值检测就够了。

网友D:
工业环境里建议用相位检测,避免误触发。

网友E:
你要考虑线圈设计,不同Q值下效果差别挺大。

网友F:
幅值模式调试比较容易,新手上手快。

网友G:
相位检测更适合复杂天线或者空间金属多的地方。

网友H:
可以先用幅值模式跑起来,再根据现场情况切相位。

网友I:
芯片本身是支持两种模式切换的,可以动态调整。

网友J:
最终还是要实测,不同项目差别会比手册说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