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 系列的电流消耗在电池供电设备中应如何优化可以达到最低的电流消耗?

楼主(2025-09-19):
STM32WB09 系列的电流消耗在电池供电设备中应如何优化可以达到最低的电流消耗?

网友A:
这个系列带无线功能,本身待机功耗就挺低了,重点是把射频模块休眠配置好。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 STOP2 模式,电流能降到几微安级别。

网友C:
有些外设别忘了关时钟,不然后台偷偷吃电很可怕。

网友D:
LSE和HSI的选择也会影响功耗,实际用的时候要平衡一下精度和能耗。

网友E:
BLE广播间隔拉长点,电池寿命能提升不少。

网友F:
电源管理里那个低功耗定时器(LPTIM)挺好用的,唤醒也快。

网友G:
如果场景允许,外部传感器也要能断电就断电。

网友H:
不同工作模式的电流在datasheet里都有对比,值得照着实验下。

网友I:
你用电池多大容量的?优化策略可能和应用周期相关。

网友J:
ST官方有个P-Nucleo-WB55套件,能直接测低功耗场景,值得参考。

网友K:
优化供电效率

网友L:
电源管理

网友M:
根据功耗和性能需求,选择内部或外部电压调节器。

网友N:
使用低功耗外设

网友O:
使用高效的电源管理芯片,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P:
减少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使用中断代替轮询

网友Q:
软件策略优化

网友R:
降低频率与动态调频

网友S: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所有未使用的外设,减少静态功耗。

网友T:
时钟管理是降低功耗的关键

网友U:
选择低功耗电源芯片

网友V: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W:
通过电源管理、时钟降频、外设关断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X:
优先使用内部低功耗振荡器(LSI)或外部低功耗晶振(LSE)。

网友Y:
优化时钟系统,减少动态功耗

网友Z:
优化外设和时钟配置

网友AA:
实时监控电池电量,根据电量调整功耗策略。

网友AB:
多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AC:
减少电源路径上的阻抗,避免不必要的分压

网友X:
引脚配置优化

网友AD:
软件策略减少运行时间

网友AE:
PCB布局合理,避免不必要的漏电流。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供电电压

网友AG:
硬件设计是低功耗的基础,需从电源管理、时钟配置、外设控制等方面减少静态和动态功耗。

网友AH:
优化算法和代码

网友AI:
时钟是 STM32WB09 动态功耗的主要来源

网友AJ:
未用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高阻态),避免浮空导致漏电流。

网友AK(2025-11-02):
外部传感器也要断电,不然,它也会偷偷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