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NFC 调谐电路工具在匹配天线与芯片阻抗中的应用有参考视频吗?

楼主(2025-09-20):
ST25 NFC 调谐电路工具在匹配天线与芯片阻抗中的应用有参考视频吗?

网友A:
ST 官网文档里提过调谐工具的使用,但视频资料好像比较少见。

网友B:
我之前在 YouTube 上搜过,好像有 ST 官方的 TechTalk 系列里提到过天线匹配。

网友C:
实际用起来主要是调谐 C 和 L 值,工具会给出 S11 曲线,挺直观的。

网友D:
你是想做近场支付那种天线,还是更长读距的应用?不同场景匹配思路差别挺大。

网友E:
ST25 的调谐工具可以配合示波器一起用,动态调谐更直观。

网友F:
有些培训会上 ST 工程师会现场演示,可能能找到录播。

网友G:
有些场景还是会考虑留双晶振,毕竟不同应用对精度敏感度不同。

网友H:
体积优化不是唯一好处,布线也能简化不少。

网友I:
看你的需求,如果电池容量也卡尺寸,这点优化可能就很关键。

网友J:
要不要我帮你翻一下 ST 的 WB 系列应用手册,看里面有没有具体面积对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