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有内置USBPD控制器的MCU吗?

楼主(2025-09-20):
请问,ST有内置USBPD控制器的MCU吗?

网友A:
比如 STM32G0 系列(部分型号如 STM32G071/081)就内置了 USBPD 控制器,适合做 Type-C Sink/Source 应用。

网友B:
STM32U5 和 STM32L5 部分型号也支持 USBPD,但往往需要搭配外置 TCPP 系列保护芯片。

网友C:
如果是高集成度应用,可以直接选 STM32G0x1 + TCPP0x,ST 提供了完整的 USBPD SDK 和示例工程。

网友D:
ST 还推出过 STUSB45xx/47xx 独立 USBPD 控制器芯片,如果 MCU 本身不带 USBPD,可以外挂使用。

网友E:
你是打算做 PD Sink 设备还是 Source 设备?场景不同,芯片选择也不一样。

网友F:
ST 官方的 USBPD Middleware 在 CubeMX 里能直接配置,非常方便快速上手。

网友G:
如果是 BluePill,你用的 ST-LINK v2 克隆器吗?有些固件老版本不兼容 CubeIDE,新刷个 ST-LINK 固件试试。

网友H:
在 Debug Config 里可以把 “Start OpenOCD locally” 勾选关掉,然后自己手动启动 OpenOCD,看报错更清楚。

网友I:
确认下 CubeIDE 里的 Toolchain Path 有没有乱掉,特别是 arm-none-eabi-gdb 路径。

网友J: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确认能正常连接 F103,再排查 IDE 里的 GDB 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