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 STM32 生态系统在 AI 服务器电源数字控制开发中的工具链支持怎么样?

楼主(2025-09-21):
ST STM32 生态系统在 AI 服务器电源数字控制开发中的工具链支持怎么样?

网友A:
STM32 生态里工具链还算完整,CubeMX + CubeIDE 基本能覆盖电源控制开发。

网友B:
对数字电源,ST 有专门的 STM32 数字电源库,支持 PID、滤波、同步控制。

网友C:
AI 服务器电源这种高功率场景,H7 和 G4 系列 MCU 比较常用,性能和外设都到位。

网友D:
ST 官方还提供 PFC 和 LLC 的参考代码,可以直接在 CubeIDE 里跑。

网友E:
仿真这块可以结合 MATLAB/Simulink,ST 有现成的支持包,模型转代码比较方便。

网友F:
工具链里自带 CMSIS-DSP,可以做实时滤波和电流环控制,不用自己造轮子。

网友G:
电源控制板卡 ST 有现成的 Eval Board,适合上手测试。

网友H:
数字控制时序调优能用 ST-LINK 实时调试,观察变量挺直观。

网友I:
对多路电源的并联均流,ST 的库里也有示例代码。

网友J:
总体感觉生态链是够用的,但深度优化还是要自己调算法和拓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