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4SIM-300 通过 SM-DP + 服务器直接 / 间接下载 Profile 的两种技术路径是什么?

楼主(2025-09-21):
ST的esim好用不,还有就是ST4SIM-300 通过 SM-DP + 服务器直接 / 间接下载 Profile 的两种技术路径是什么?

网友A:
ST4SIM-300用过,整体挺稳定的,就是配置过程有点复杂。

网友B:
直接下载是SM-DP+和模块直连,间接下载是通过LPA中介吧。

网友C:
我印象里GSMA规范里都有定义,SM-DP+接口走HTTPS通道。

网友D:
直接方式适合模组具备完整LPA功能,间接就是终端侧APP来管控。

网友E:
ST这颗芯片对M2M和IoT场景都比较合适,远程换卡挺方便的。

网友F:
你问的两种路径就是Device-Initiated和Server-Initiated吧?

网友G:
运营商一般要求间接下载,方便做鉴权和日志管理。

网友H:
有些厂商自己实现LPA,所以走间接方式更多。

网友I:
ST4SIM-300也支持Bootstrap Profile,下载流程要先过初始配置。

网友J:
你是想在物联网设备上用,还是个人设备上玩?场景不同路径选择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