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 系列读卡器与上一代产品相比在 PCB 布局面积上的优化与设计有什么提升?

楼主(2025-09-21):
ST25R 系列读卡器与上一代产品相比在 PCB 布局面积上的优化与设计有什么提升?

网友A:
ST25R 系列在射频前端集成度更高,省掉了一些外部元件,所以板子面积小了不少。

网友B:
新版芯片把自动天线调谐功能集成了,布局时不用再预留复杂的匹配网络。

网友C:
上一代需要比较大的滤波和补偿电路,现在 ST25R 的参考设计更紧凑。

网友D:
我记得 ST 官方有给出对比图,新的参考板尺寸直接缩减了一半左右。

网友E:
电源管理集成度提升也很明显,外围 LDO 数量减少。

网友F:
如果是做便携设备,ST25R 确实能省下不少 PCB 空间。

网友G:
新的封装也更友好,QFN 封装占板面积小。

网友H:
以前的方案天线驱动部分走线比较长,现在简化很多。

网友I:
设计指南里强调了抗干扰和布线优化,实际量产更容易。

网友J:
你是打算做小型读卡器吗?ST25R 系列正好针对这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