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 混合 TCM/CCM 控制策略中通过 STM32G474 实现前馈控制的方法及对输出电压波动的抑

楼主(2025-09-21):
ST 混合 TCM/CCM 控制策略中通过 STM32G474 实现前馈控制的方法及对输出电压波动的抑制效果如何?

网友A:
G474 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特别适合这种前馈控制,动态响应会比单纯的电压环快。

网友B:
前馈补偿主要是把输入电压波动直接算进 PWM 占空比里,这样输出电压变化能被提前抵消。

网友C:
混合 TCM/CCM 模式下前馈能减少跨区切换时的电压跳变。

网友D:
实测下来对轻载到重载切换的抑制效果比纯反馈好很多。

网友E:
如果电压环带宽设置过低,前馈的优势会更明显。

网友F:
要注意的是前馈参数要和电感、电流采样匹配,否则会过补偿。

网友G:
这类控制在数字电源应用里很常见,G474 提供的计算性能够用。

网友H:
电流模式控制+前馈,稳定性和瞬态都能兼顾。

网友I:
你可以参考 ST 的数字电源应用笔记,里面有现成的前馈实现思路。

网友J:
实际调试时要配合波形观察,输出纹波降低多少一眼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