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 8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中 LLC 环节的器件选型与拓扑参数优化对效率的影响有多

楼主(2025-09-22):
ST 8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中 LLC 环节的器件选型与拓扑参数优化对效率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A:
LLC 环节的效率差别挺大,MOSFET、磁芯材质这些选型都会直接影响满载损耗。

网友B:
8kW 这种级别基本都是全桥 LLC,参数设计偏一点效率就会掉几个点。

网友C:
ST 提供的参考方案里一般会推荐 SiC MOSFET,开关损耗小,适合高频。

网友D:
磁性元件是大头,谐振电感和变压器绕组方式优化能省不少功率。

网友E:
拓扑参数主要是谐振频率和增益曲线的匹配,不然轻载效率会很差。

网友F:
你要是追求 98%+ 的效率,器件选型必须结合热设计一起考虑。

网友G:
LLC 的死区时间也很关键,驱动 IC 选型要能精确控制。

网友H:
我见过有人用氮化镓器件做 LLC,轻载效率提升挺明显。

网友I:
ST 的 Demo 板文档里有详细的测试曲线,可以对比不同参数下的效率差异。

网友J:
总体来说,器件和参数能带来 2~4% 的效率提升,在 8kW 系统里就是大几十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