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 抗侧信道硬件保护的技术特点?

楼主(2025-09-22):
STM32U3 抗侧信道硬件保护的技术特点及对网络弹性法案(CRA)的适配性都是什么

网友A:
STM32U3 系列的安全特性里确实有专门提到抗侧信道攻击,比如硬件加密单元支持随机掩码运算。

网友B:
它的 AES 和 PKA 模块里面会加扰时序和电流波动,降低功耗曲线被分析的风险。

网友C:
CRA 法案里面强调的是安全生命周期,STM32U3 的 TrustZone-M 和 secure boot 也算是对标。

网友D:
我看过白皮书,里面提到支持 DPA/SPA 抗性测试,属于硬件级对策。

网友E:
其实抗侧信道不光靠硬件,固件层的密钥管理也得配合,否则还是可能泄露。

网友F:
U3 芯片还有真随机数发生器 TRNG,这能避免伪随机导致的密钥弱点。

网友G:
对 CRA 的适配更多体现在安全更新机制和固件完整性校验上。

网友H:
抗侧信道设计会稍微牺牲性能,特别是高强度加密时,U3 做了功耗和速度的折中。

网友I:
ST 官方文档里有安全功能等级的对照表,可以直接映射到 CRA 要求。

网友J:
要落地 CRA 合规,除了硬件保护,还得有安全补丁发布和追踪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