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Ki 无线厨房解决方案在哪儿下载?

楼主(2025-09-22):
请问,ST Ki 无线厨房解决方案在哪儿下载,其中的 2.2kW 功率传输的实现原理与异物检测机制是什么?

网友A:
ST 之前在官网的无线电能传输专区放过 Ki Kitchen 的资料,你可以去 ST 官方资源中心找下。

网友B:
2.2kW 功率传输应该是基于谐振补偿和多线圈设计实现的,类似无线充电但功率放大很多。

网友C:
异物检测一般用谐振参数变化和温升监测来做,金属物体靠近时会导致线圈 Q 值变化。

网友D:
这个方案貌似还结合了 NFC 通信,用来做设备认证和控制。

网友E:
我记得 ST 的 Ki 方案在 APEC 和 PCIM 展会上有展示过,可能需要联系 FAE 才能拿到完整资料。

网友F:
2.2kW 的场景主要就是厨房电磁灶替代,效率能到 90% 左右。

网友G:
资料下载可能在 ST Partner Program 里面,不是完全公开的。

网友H:
异物检测除了电参数法,还会配合温度传感器和算法判断。

网友I:
建议你在 ST 的社区论坛发帖或者直接发邮件问下 ST 支持团队。

网友J:
之前有人说过,Ki 方案用的控制器和 STWBC 系列有点类似,但专门针对大功率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