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在 IoT 设备调试中替代 QR 码传输配置数据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5-09-22):
ST25 系列 NFC 在 IoT 设备调试中替代 QR 码传输配置数据的优势是什么?其软件配置流程怎么做?

网友A:
NFC 相比 QR 码好处之一就是不用开相机对焦,直接贴近就能传输,效率高很多。

网友B:
ST25 的芯片本身支持加密通道,这点比 QR 码的明文存储安全不少。

网友C:
调试时 NFC 可以实现双向通信,而 QR 码只能单向,灵活性差别挺大。

网友D:
我觉得在 IoT 批量产线调试时,NFC 省去扫码步骤,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网友E:
ST25 的软件工具链还挺完善,ST 提供的 Android SDK 用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F:
NFC 的数据容量比 QR 码大,传一些密钥、参数时更方便。

网友G:
对比下来,QR 码适合一次性配置,NFC 更适合反复调试场景。

网友H:
NFC 写入的时候可以配合手机 App 动态改参数,不像 QR 得重新生成。

网友I:
ST25 支持 NDEF 格式,和现有手机生态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J:
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安全和便捷,尤其在 IoT 设备调试环节,能省掉不少人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