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Edge AI Developer Cloud 的在线基准测试功能及使用方法都有什么?

楼主(2025-09-23):
ST Edge AI Developer Cloud (STEDGEAI-DC) 的在线基准测试功能及使用方法都有什么?

网友A:
ST Edge AI Developer Cloud 里有 Benchmark 功能,可以直接在网页端测试模型在不同 STM32 芯片上的性能。

网友B:
它支持选择算力配置,比如 Cortex-M4/M7/U5,不用自己手头有板子就能先看推理速度。

网友C:
使用方法挺简单,上传 TFLite 模型或者 ONNX 模型就行,平台会自动转换。

网友D:
Benchmark 结果会显示推理延时、内存占用、吞吐率等关键指标。

网友E:
平台还会给出不同量化方式的对比,比如 FP32、INT8,方便你挑平衡点。

网友F:
你可以保存测试结果,方便和团队分享,或者做不同版本的比对。

网友G:
对新手友好的一点是,它会提示哪个 MCU 型号更适合你的模型。

网友H:
我试过,整个流程不需要本地安装工具链,全云端跑,挺省事。

网友I:
如果要进一步部署,还能把配置直接导出,放到 Cube.AI 工具里用。

网友J:
总体感觉基准测试功能更像是一个选型指导,帮你快速预估模型在目标 MCU 上的表现。

网友K:
访问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