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SPI+DMA中断出现问题。

楼主(2025-09-12):
我在使用spi+dma传输数据时发现,在接收数据时,dma接收通道好像比dma发送通道先先进行,导致每次接收到前一个或两个字节是0xff,后面的字节才正确。网络上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问题,用他的方法也无济于事。

楼主:
我的疑问,Dma接收通道,不应该是从发送通道发起时钟时候才开始接收的吗。我用其它品牌单片机无此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天然bug不能修改,那就看看能不能处理数据了 帧头帧尾没用的数据丢掉

网友B:
是不是缓存里面的数据?
当是双工模式下,肯定是发送先发起,否则接收没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