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个人承接PCB设计项目

楼主(2025-09-12):
本人具有20多年的PCB设计经验,设计过多个领域的产品,包括PC主板,工控主板,笔记本手机,AI算力卡。最高20层,HDI 任意阶技术,现承接PCB设计项目,有意向请联系微信Lisayyqq。

网友:
个人承接Pcb 设计项目
本人25 年pcb设计经验,设计的主要产品包括服务器,AI算力卡,PC主板,工控主板,笔记本,显卡,手机,伺服驱控一体等,最高20层二阶盲埋 背钻HDI高速主板,擅长处理高速信号如DDR3,DDR4,DDR5 ,GDDR6,LPDDR4,40G TYPC信号,USB3.2,PCIE GN4,PCIE GN5,SATA,千兆网口,HDMI,DP等,项目Pin高达30000多Pin,所负责,项目均已量产化,现个人承接Pcb Layout项目,有意向请联系微信 Lisayyqq

楼主:
引用 楼主:
lisay

网友:
个人承接Pcb 设计项目

大家如有layout问题,也可发信息给我,我抽时间给大家解答。

网友:
个人承接Pcb 设计项目

DDR3,DDR4,DDR5 ,GDDR6,LPDDR4,40G TYPC信号,USB3.2,PCIE GN4,PCIE GN5,SATA,千兆网口,HDMI,DP等 这些高速信号的处理,布线,要从什么地方学起?需要学习资料,后面可能要搞HDMI布线

楼主:
上述的高速信号设计指导一般都是由相关厂商提供的,如果没有提供,高速差分设计要注意阻抗控制,参考平面完整(Gnd),过孔换层不超过2个,等长匹配5mil内,线长限制HDMI不大于7000,同组线长匹配1000mil以内等,一般情况,intel,AMD,除了DDR那边的差分信号,其它高速差分阻抗控制85欧,国产芯片阻抗控制100欧或者90欧。有很多细节要看具体项目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