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Keil MDK快速导入模板代码的方法

楼主(2025-09-12):
, 方法, 分享, ,

我们使用Keil MDK来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对于很多通用的模板代码,比如for循环,switch-case结构和if-else结构的代码,其实我们不需要每次都手动敲打,可以通过IDE的模板窗口(Templates Window)快速导入模板代码,并且它还支持用户自行添加模板代码,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希望能给没有使用过的朋友提供一些开发帮助。
我使用的Keil MDK版本如下,其他版本的此功能应该大同小异:
打开模板窗口(Templates Window):
默认存在的模板代码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里面包含C语言关键字在内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打开一个源文件,双击任意一个模板代码,就会在源文件里出现其完整代码,比如双击打开for循环和switch:
然后你就可以在模板代码上增加自己需要的应用程序。
那这些已有的模板代码可以修改吗?比如你想让switch多几个case,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在模板窗口右键选择:
在下面窗口里选中你需要修改的模板代码,然后在Text里即可输入你需要的代码:
另外,我们还可以添加自己常用的通用模板代码,防止反复造轮子。
在下面窗口里单击New(Insert)按钮:
即可添加自己需要的模板代码的名称和内容:
比如我常用printf来打印信息,那就可以添加一个通用的:
按OK后即可在模板窗口显示:
双击就可以将内容写入源文件:
对于不用的模板代码,你也可以删除:
这个模板代码的配置里面其实还有不少其他的功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有了这个模板代码,是不是可以提高编码效率?

网友A:
Keil MDK 快速导入模板代码有两种方法:一是打开软件后,通过 “Project”→“New μVision Project”,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再勾选 “Copy Startup Code” 自动导入模板;二是直接将现成模板文件夹复制到项目目录,在 MDK 中通过 “File”→“Open” 打开模板文件,或在项目管理器右键添加模板文件,快速搭建开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