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为什么时钟安全系统CSS起效且干扰过后,APM32芯片不会切回HSE时钟源?

楼主(2025-09-12):
问题:
某电源保护板组装到电池组后,会有一项短路测试(1000A电流&维持40~50us), 受到这种强电磁干扰,APM32芯片的外部8MHz时钟源不稳定,时钟安全系统CSS起作用,MCU会自动切回到内部时钟HSI; 疑问:当干扰消失后,为什么APM32芯片无法自动返回到外部时钟源HSE?

解释:
根据数据手册(如下截图所示),当CSS功能被激活,它会持续监控外部HSE。如果检测到HSE振荡器故障,HSE会被自动关闭,同时主系统时钟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源HSI。这个切换过程中,如果使用了PLL,PLL也会被禁用,但其配置保持不变。因此,如果需要再次使用HSE和PLL,必须在软件上重新启用HSE和PLL。

机理分析:
   时钟安全系统(CSS)在微控制器(如APM32系列)中用于监控外部高速时钟(HSE)的稳定性。当HSE时钟发生故障时,CSS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源(如HSI),并触发中断或不可屏蔽中断(NMI),以确保系统能够继续运行。
   CSS的主要功能是:在HSE时钟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源(如HSI),而不是切回HSE时钟源。因此,CSS的设计初衷是防止系统因外部时钟故障而崩溃,而不是恢复到故障的时钟源。具体来说,当HSE时钟发生故障时,CSS会自动关闭HSE振荡器,并将系统时钟切换到内部时钟源(如HSI),同时可能触发中断或NMI以通知软件进行处理,因此,CSS不会自动切回HSE时钟源,因为其设计目的是在故障时提供一个稳定的时钟源,而不是恢复到故障的时钟源。
    此外,CSS的中断或NMI机制允许软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例如尝试恢复HSE或执行其他操作。然而,CSS本身并不负责将系统时钟源切换回HSE,除非软件显式地进行配置。
    因此,APM32芯片不会切回HSE时钟源的原因在于CSS的设计目标是在HSE故障时提供一个稳定的内部时钟源,而不是恢复到故障的时钟源。CSS的中断或NMI机制允许软件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不会自动切回HSE时钟源。

网友A:
原来CSS时钟保护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啊!
学习了

网友B:
认识了CSS了。
一直听说,一直没有使用过。话说,如果没有开启,是不是意味着当HSE出现故障后,MCU直接挂掉了

网友C:
一般开启CSS后,软件在中断中去尝试切换HSE吧

网友D:
有CSS后,MCU 会死的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