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F334R8T6上配置PWM时,出现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9-19):
在STM32F334R8T6上配置PWM时,出现无输出的问题!

网友A:
先确认一下时钟有没有开到对应的TIM外设上。

网友B:
PWM管脚是不是已经切到AF复用模式了?

网友C:
可能是ARR和CCR值没配合好,导致输出一直为低。

网友D:
记得检查一下主输出使能(MOE),这个容易被忽略。

网友E:
GPIO初始化的时候速度等级太低也可能有影响。

网友F:
试试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波形,只靠软件看不准。

网友G:
有时候DBGMCU冻结也会导致定时器没跑。

网友H:
可以先用最简单的PWM配置跑通,再叠加别的功能。

网友I:
CubeMX生成的代码里,PWM启动函数有没有调用?

网友J:
也可能是通道选错了,实际输出口跟你配的通道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