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在用F103VET6做CAN通讯测试时消息偶尔会丢掉

楼主(2025-09-13):
两个节点互发数据,发现总有个别帧接收不到。

网友A:
可以加个错误计数调试。

楼主:
会不会是滤波器配置不对?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仲裁冲突。

网友C:
试试降低波特率?

网友D:
终端电阻加了吗?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丢帧的情况。

网友F:
是不是FIFO溢出了?

网友G:
数据线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H:
多发几次看看规律。

网友I:
我觉得收发器电源有关系。

网友J:
以下是可能导致CAN通讯丢帧的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案

两个节点的波特率计算参数不一致(如分频值、BS1/BS2时间段),建议:使用相同的波特率计算工具,确保时钟配置一致

当总线利用率超过70%时可能丢帧,建议降低发送频率或优化ID过滤设置

终端电阻缺失(120Ω)或接触不良,PCB布局问题导致信号反射(建议检查走线长度和匹配)

软件处理延迟,接收FIFO溢出(未及时读取邮箱),建议: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及时处理接收数据

未使用双绞线或屏蔽层接地不良,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总线波形质量

排查步骤建议:

先确认物理层波形正常

检查双方波特率寄存器配置值是否相同

测试低负载状态下是否仍会丢帧

启用错误中断监测错误计数器

调整总线波特率容差(建议控制在1%以内),并增加重发机制。

网友K:
终端电阻可能不匹配。

网友L:
总线两端各接一个120Ω终端电阻。

网友L:
用示波器检查CAN_H和CAN_L的差分电压,正常应为1.5V~3.5V,无振铃或过冲。

网友M:
收发器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N:
收发器电源加100nF~10μF去耦电容,靠近芯片引脚放置。

网友O:
可能是CAN_H/CAN_L走线过长、未做阻抗匹配。

网友P:
地线干扰?

网友Q:
CAN波特率配置可能存在错误吧。。

网友R:
启用双FIFO模式

网友S:
错误处理缺失?在中断中检查错误标志。

网友T:
电磁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