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调试G071C8T6的SPI接口时发现时钟相位老是对不上

楼主(2025-09-13):
设备端数据正常,主机这边时序就是不一致。

网友A:
主从时钟边沿对齐要注意。

网友B:
主从模式是不是选错了?

楼主:
CPOL和CPHA很容易弄混。

网友C:
我之前也踩过这个坑。

网友D: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最直观。

网友E:
设备手册时序确认过吗?

网友F:
拉高片选信号试试?

网友G:
换个模式跑看看差别。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驱动写法。

网友I:
有时候线太长也有影响。

网友J:
主从设备的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配置不一致引起的吧

网友K:
主机与从机的CPOL和CPHA必须完全一致。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M:
降低SPI时钟频率。

网友N:
对比主从设备时序图,检查数据采样时刻是否与配置的CPHA一致。

网友O:
调整中断优先级,将SPI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