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搞F446RET6的DAC输出时电压总有点轻微波动

楼主(2025-09-13):
输出固定电压,但示波器看到曲线在抖动。

网友A:
用平均算法平滑下。

网友B:
你用的电源稳不稳?

网友C:
DAC参考电压会不会有噪声?

网友D:
示波器探头接**有影响。

楼主:
我之前加电容后好了。

网友E:
定时器触发模式检查过吗?

网友F:
电路布局也可能带噪声。

网友G:
我觉得跟地线干扰有关。

网友H:
换个通道测看看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