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用H563ZIT6移植RTOS后任务调度偶尔会卡住

楼主(2025-09-13):
几个简单任务切换一段时间后突然停住。

网友A:
加日志追踪挺有用的。

网友B:
会不会是死锁?

网友C:
优先级反转很常见。

网友D:
我以前是栈溢出导致。

网友E:
系统tick配置确认下。

楼主:
用调试器看看卡在哪。

网友F:
互斥锁没释放可能。

网友G:
我觉得是任务阻塞没超时。

网友H:
DMA回调处理过吗?

网友I:
RTOS配置堆大小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