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试L476RGT6的ADC DMA模式时数据缓存里有空洞

楼主(2025-09-13):
连续采集过程中,总有几位数据变成零。

网友A:
多通道采样时要小心。

网友B:
DMA模式选对了吗?

网友C:
缓冲区是不是覆盖了?

网友D:
我遇到过优先级冲突。

网友E:
ADC触发源配置对不对?

网友F:
DMA中断有检查吗?

网友G:
有可能是时钟不稳。

楼主:
双缓冲模式要开吗?

网友H:
我觉得是缓存没清零。

网友I:
试下降低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