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用U599VIT6调USB高速模式时电脑偶尔不识别设备

楼主(2025-09-13):
插上去有时立刻识别,有时就直接失败。

楼主:
把握手过程抓包看看。

网友A:
线材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B:
电源供电够不够稳?

网友C:
USB差分信号阻抗要注意。

网友D:
我遇到过驱动不兼容。

网友E:
OTG配置检查下。

网友F:
插口接触良好不?

网友G:
试试换台电脑?

网友H:
USB时钟源要精准。

网友I:
我感觉是固件枚举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