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当我在调试程序到目标板时,出现很多错误

楼主(2025-09-13):
执行MI命令失败:
load "G:\udemy\embedded c\my_workspace\target\001HelloWorld\Debug\001HelloWorld.elf"

调试器后端返回的错误信息:
Error finishing flash operation

控制台输出如下:
""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5.8.0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开 C:\ST\STM32CubeIDE_1.6.1\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cubeprogrammer.win32_1.6.0.202101291314\tools\bin\STM32_Programmer_CLI.exe 时遇到错误
Error in STM32CubeProgrammer
Debugger connection lost.
Shutting down...  ""

网友A:
这个提示多半是烧录没成功,可以先用CubeProgrammer单独试下能不能下载。

网友B:
看着像是ST-LINK驱动问题,建议先升级一下。

网友C:
你目标板供电正常吗?供电不足也会出现flash error。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改成under reset模式就能连上。

网友E:
可能是CubeIDE版本里的Programmer和板子不兼容,可以单独装新版本。

网友F:
USB线材也别忽略,有时候就是线太差导致掉线。

网友G:
确认一下是不是debug配置里选错了芯片型号。

网友H:
建议把ST-LINK固件更新到最新,老固件经常有坑。

网友I:
对厂商来说,通过这些认证才能进入合规市场。

网友J:
先用Programmer擦除芯片,再试IDE调试,大概率能解决。

网友K:
STM32CubeIDE版本可能与STM32CubeProgrammer不兼容。

网友L:
软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M:
工具路径可能被修改或损坏,导致无法正确调用STM32_Programmer_CLI.exe。

网友N: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O:
ST-LINK调试器可能未正确连接或识别。

网友P:
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相关文件或端口。

网友Q:
调试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R:
ST-LINK驱动可能未正确安装或过时。

网友S:
防病毒软件可能阻止程序运行。

网友T:
检查STM32CubeProgrammer的版本是否与IDE兼容,查看工具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U:
更新STM32CubeIDE和STM32CubeProgrammer到最新版本。

网友V:
检查并修复工具路径配置。

网友W:
重新安装或更新ST-LINK驱动。

网友X: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供应。

网友Y:
关闭防病毒软件看看。

网友L:
检查调试配置是否正确,比如目标板型号、闪存设置等。

网友L:
换用OpenOCD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