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法实现TIM3在TIM2溢出时计数

楼主(2025-09-13):
STM32F105C8 使用STM32CubeIDE时,无法实现TIM3在TIM2溢出时计数(TIM2正常向上计数)。
TIM2配置如下:
时钟源:内部时钟
主/从模式:禁用(触发输入无延迟)
触发事件选择:更新事件

TIM3配置如下:
从模式:触发模式
触发源:ITR1

TIM2能正常计数,但TIM3没有统计溢出次数,反而出现不断增长。
问题出在哪里?

所有能找到的示例都没有使用IDE/MX配置,我无法将寄存器映射到HAL库的命名方式。

网友A:
主从模式配置不匹配。

网友B:
触发信号可能未正确连接。

网友C:
从模式参数设置可能有错误。

网友D:
时钟源与预分频器不一致?

网友E:
配置TIM2为主模式。

网友F:
TIM2必须配置为主模式,并在更新事件时输出TRGO信号。TIM3必须配置为从模式,并选择ITR1作为触发源。

网友F:
时钟源和预分频器需一致,避免因频率不匹配导致计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