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wch_link问题

楼主(2025-09-13):
1.WCH_LINK使用芯片是CH549,SWDIO和SWCLK引脚是否有内部上拉电阻,我看好多开发板SWCLK引脚都有10K的下拉电阻
2.WCH_LINK TTL使用有问题 ,和广州大彩的串口屏幕和陶晶池的串口屏幕正常通信没问题,向屏幕下载程序无法下载,使用 C4340X芯片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

网友A:
1、如下图,对于CH549的两个用作SWD下载的引脚,其内部是有上拉的。关于开发板有10K下拉电阻,可能是想给引脚一个稳定的初始状态,不接下拉也是可以的。我司官方开发板,SWCLK引脚也是没有接下拉的。
2、对于WCH-Link的串口,其本身是CDC串口,且没有防倒灌电等,串口下载建议直接使用CH340。

网友B(2025-10-14):
对于WCH_LINK TTL使用问题,可能是由于不同屏幕的电平兼容性导致的

网友C:
按照二楼的说法,我一直用的是ch340,挺好用的

网友D:
可能需要检查屏幕的固件是否支持下载程序,或者检查下载程序时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