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82M 怎么设置为用内部晶振,

楼主(2025-09-13):
CH582M 怎么设置为用内部晶振, 是不是一定要先焊晶振上去才能设置为内部晶振,因为我在打板测试中发现,只有焊32M晶振才能认出USB,如果换成12M就会未知设备,我现在问题是,怎么实现修改为内部晶振,如果先要焊了32M刷上程序再把32M外部焊下去,感觉有点那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晶振适合用来做USB通信吗?我的通信要求不高,出错了重来一次就行.

网友A:
CH582运行是一定需要外部高频的,且需要是32M的,因为内部是没有内部高频的。

网友B:
你可以先尝试使用内部晶振,如果USB通信出现问题,再考虑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82运行是一定需要外部高频的,且需要是32M的,因为内部是没有内部高频的。 ...

好的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