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表达式窗口中更改typedef枚举值

楼主(2025-09-13):
我使用STM32F303RE。在项目中创建了一个typedef枚举,但在表达式窗口中没有出现下拉选项来选择其他typedef枚举值。

网友A:
CDT调试器的局限性

网友B:
强制GDB显示枚举值名称。

网友C:
清理并重新编译。

网友D:
升级STM32CubeIDE和工具链。

网友E:
Eclipse CDT对typedef枚举的调试信息解析不完整,结合GDB的符号加载限制导致。

网友F:
升级IDE或使用GDB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