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92F程序延迟运行问题

楼主(2025-09-13):
程序在烧录完成后会马上运行,但是拔掉电源之后再上电就会延时5s左右,但是电源指示灯是打开电源就亮的

网友A:
如果烧录任意程序延迟的时间都是10s,可以看下是否是上电时PB22PB22接地导致,

网友B:
我还没有用过这款芯片,不过经常逛论坛貌似之前也看到哪位哥们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