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p串口升级问题,iap启动lvgl工程只有7帧,正常是14帧?

楼主(2025-09-13):
我的一个lvgl工程从0x8000000启动,lvgl可以跑14帧,但我把lvgl工程写到0x800A000,用iap从0x800A000启动只有7帧?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key_config();
 if(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D, GPIO_PINS_12)==0 &&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D, GPIO_PINS_13)==0){

                flash_upgrade_flag(FALSE);
        }
    if(flash_upgrade_flag_read() == TRUE)
    {
                /* check app starting address whether 0x08xxxxxx */
                if(((*(uint32_t*)(APP_START_ADDR + 4)) & 0xFF000000) == 0x08000000)
                  app_load(APP_START_ADDR);//APP_START_ADDR=0x0800A000
    }
 while(1)
   };
}
以上是iap启动简化代码

int main(void)
{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FLASH, 0xA000);//0x0800A000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MainState main_state = MAIN_STATE_INIT_ML307;
  crm_clocks_freq_type get_rcc_clock;
  MqttSetData data;
  volatile uint32_t last_mqtt_inti_time = 0;
  volatile uint32_t last_mqtt_pub_time = 0;
  volatile uint32_t last_signal_check_time=0;
  int ret=0;
  int i=0;
  int dir=0;
  char buffer[128];
  uint32_t cnt=0;

  system_clock_config();
  delay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tmr7_int_init(239, 999);

  usart2_config();
  gn03s_init();

  lcd_struct = &lcd_dev_struct;
  lcd_struct->lcd_init();
  tp_dev.init();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setup_ui(&guider_ui);
  events_init(&guider_ui);

  ml307r_init();
  ml307r_on();
  pwm_tmr3_init();
  adc_dma_init();
  SystemParamInit();
  key_config();
    // 初始化上下文
  mqtt_init_param(&mqtt_param);
  ml307_init_context(&ml307_ctx);
  mqtt_init_context(&mqtt_ctx, &ml307_ctx);
  http_init_context(&http_ctx, &ml307_ctx);

  while(1)
  {

        tp_dev.scan(0);
            lv_task_handler();
        home_ui(&mqtt_ctx,key_ret);
        setups_ui(&mqtt_ctx,key_ret);

 }
}

以上是lvgl简化代码

网友A:
不同区域的ROM,速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