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Olimex ARM-USB-OCD-H调试器调试Nucleo H7A3

楼主(2025-09-13):
是否可以使用Olimex ARM-USB-OCD-H调试器调试STM Nucleo H7A3。通过Olimex ARM-JTAG-SWD和ARM-JTAG-20-10将调试器连接到Nucleo。有没有办法告诉STM32CubeIDE使用Olimex调试器?我也试过通过VisualGDB连接Nucleo,但在下载和调试时遇到错误,在项目设置期间测试连接时也出现同样错误。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有他人在STM32 Nucleo或其他STM32开发板上使用过Olimex调试器么

网友A:
你这个错误提示是 SWD 没连上,可能是接线顺序或者电压匹配问题。

网友B:
Nucleo H7A3 自带 ST-LINK,CubeIDE 默认也是识别 ST-LINK,你要手动改成 OpenOCD 配置。

网友C:
Olimex ARM-USB-OCD-H 在 CubeIDE 里能用,不过得自己建一个 GDB server 配置。

网友D:
你试过在 OpenOCD 里单独跑 openocd -f board/stm32h7x.cfg 看能不能连上吗?

网友E:
有时候要注意 Vref 电压,调试器要感应目标板电平,不然也会报 DP 错误。

网友F:
你用的 ARM-JTAG-SWD 适配器是标准 20pin 转 10pin 吗?确认一下 SWDIO/SWCLK 方向没接反。

网友G:
VisualGDB 用 Olimex 也可以,但配置比 CubeIDE 要复杂些,得手动写 cfg 文件。

网友H:
我之前在 F4 系列上用过 Olimex,能跑,但在 H7 上时序更严苛,固件老的话也可能不支持。

网友I:
如果只是调试 Nucleo,直接用板载 ST-LINK 是最稳的,Olimex 适合自制板或者没 ST-LINK 的情况。

网友J:
你可以先试 JTAG 模式而不是 SWD,看是不是连接协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