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编译后的FLASH/内存校验和

楼主(2025-09-13):
有没有办法在构建后计算并显示闪存/内存校验和?例如,在MPLAB X IDE中,仪表板上有一个校验和。

网友A:
用Post-build Steps调用脚本,若系统无 openssl,可使用Python脚本。

网友B:
直接在Post-build Steps中嵌入命令。

网友C: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一般构建后就没问题的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