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的电压表头

楼主(2025-09-13):
淘宝上那种卖几块钱的交流电流电压表头,测量的是有效值是最大值算过来的还是平方求和再开根号,带上程序的单片机才卖0.3

网友A:
这问题你要问卖家。

网友B:
你用信号发生器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信号发生器测一下

确实可以用信息发生器测一下,但估计是最简单的搞法。

网友D:
用电吹风测试,全速档与半速档(慢速档、半热档)比较电流或功率,半速档(慢速档)就是串联一个二极管的,功率为一半。测平均值的会测不准,用电能IC的会准,我自己做的是计算均方值的,交直流都准确。

楼主:
电能IC是没用,标准220V是显示误差1%

网友E:
网上有算法,通过正弦波采样,计算出来

楼主:
便宜的芯片应该计算不了平方和再开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