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测量不确定长度的数组长度

楼主(2025-09-14):
如何测量不确定长度的“uint8_t”的数组的长度?使用了sizeof(),但测量不正确。

网友A(2025-10-14):
sizeof 运算符通过计算数组总字节数除以单个元素的字节数得到长度

网友B:
sizeof仅适用于静态分配的数组,若数组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则会退化为指针,导致此方法失效

网友C:
如果数组末尾显式添加了特定终止符,可通过循环检测该标记来计算有效数据长度

网友D:
用户可定义特殊标记作为逻辑结尾,并通过函数遍历数组直至遇到该标记

网友E:
”自定义函数 + 约定终止条件“支持动态判断,但需确保数据中不存在误判的终止符,且需要预先知道最大可能长度以避免越界访问

网友F:
利用模板推导数组维度:仅适用于编译期已知大小的数组

网友G:
对于动态生成的数据缓冲区,建议将实际有效长度存储在独立变量中同步更新

网友H:
试图在函数内部用 sizeof(ptr) 获取传入数组的长度 → 此时 ptr 是指针类型,结果仅为指针大小

网友I:
默认用 '\0' 作为终止符却未验证数据合法性 ,若原始数据恰好包含 0x00,会导致提前终止计数

网友J:
优先使用 sizeof 处理静态数组;动态场景下采用显式长度变量或约定终止符+边界检查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