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创建了一个以太网的HTTP服务器项目

楼主(2025-09-14):
我使用STM32F7系列芯片,创建了一个基于以太网的HTTP服务器项目。网页代码(包括HTML、CSS、JS文件),但微控制器的存储空间不足以存放这些代码。我需要使用SD卡来存储网页代码(HTML、CSS、JS),并且这些代码必须在SD卡上运行,因为我的网页代码体积约为300MB。

此前我曾在无SD卡的情况下运行过基础HTML文件(需要通过makeFSdata.exe工具转换为fsdata.c文件)。每次修改HTML代码后,我会运行该exe文件重新生成数据,再编译项目。

要确保所有网站资源都能从SD卡加载,请问如何实现在SD卡上运行全部网站文件夹?

网友A:
300MB 的网页资源肯定放 MCU Flash 里是不现实的,用 SD 卡 + FatFS 是对的思路。

网友B:
你需要在 lwIP 的 HTTPD 模块里改文件系统接口,让它从 FatFS 读取而不是 fsdata.c。

网友C:
ST 的 Cube 示例里有 SD+HTTP server 的 demo,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网友D:
每次用 fsdata.c 确实太麻烦了,直接走 SD 卡就能动态更新网页,不用重新编译。

网友E:
注意 SD 卡的读写速度和文件系统缓存,否则加载大文件会很慢。

网友F:
如果网页里有大量图片/视频,建议开启 lwIP 的文件分块发送功能。

网友G:
还可以配合 DMA + SDMMC 提升吞吐率,F7 系列性能足够。

网友H:
记得打开 FatFS 的长文件名支持,不然 JS/CSS 文件名会出问题。

网友I:
300MB 静态资源放 SD 卡很常见,关键是要测试并发请求时的稳定性。

网友J:
如果追求更高效,可以考虑外挂 SPI Flash,但容量上还是 SD 卡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