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STM32CubeIDE中,我该在哪里设置包含路径?

楼主(2025-09-13):
很简单的问题,但我就是搞不明白。遇到了一个链接错误:“cannot find -l:libtouchgfx-float-abi-hard.a”。我能找到这个文件,知道它的存储路径,但IDE就是找不到它。手动将文件添加到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的包含文件夹也没有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项目属性里的 C/C++ Build → Settings 里面设置。

网友B:
你要区分好 include path 和 library path,两者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C:
lib 文件要加在 Linker → Libraries 里,不是 include。

网友D:
路径如果有空格,最好用引号或者改成没有空格的目录。

网友E:
STM32CubeIDE 默认搜索相对路径,你可以试试绝对路径。

网友F:
确认一下你用的 float-abi 是 hard 还是 soft,不匹配也会报错。

网友G:
资源管理器里添加文件只是显示出来,不等于编译器能找到。

网友H:
你可以在命令行里看最终 gcc 链接指令,确认路径有没有带上。

网友I:
有时候路径写在 Project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里也行。

网友J: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把库文件放到项目根目录的 lib 文件夹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