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Flash的预取缓冲区功能如何理解?

楼主(2025-09-13):
在阅读APM32E030的技术手册时,看到Flash的读操作章节有关于Flash预取缓存区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上面的文字描述下,仅当系统时钟工作在24MHz主频时才生效吗?如果工作在72MHz的话,这个预取功能只能放着了吗?
望版主答疑解惑!

网友A:
预取功能估计不适合非零等待读取flash的情况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可以通过coremark的计算来验证一下啊

网友C:
    默认状态下用的是HSI,8MHz时钟;如果满足以下配置条件,预取功能默认低
配置条件
预取缓存区的配置和使用需满足以下条件:

  • 系统时钟(SYSCLK)必须与AHB时钟(HCLK)一致。
  • 仅当系统时钟 ≤ 24MHz时,才能进行配置(开启或关闭)。
  • 仅当系统时钟与AHB时钟一致时,才能实际使用预取功能。

但是预取功能是加速低速时钟情况下的工作,工作在72MHz其实已经算是在高速,没法再提升效率了

网友D:
看了版主的回复,还是你们研发设计人员考虑的周到。
这样性能与功耗就均衡了

网友E:
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技术点

网友F:
Flash访问速度可能接近内核时钟,预取缓存区的作用更显著,能有效减少延迟

网友G:
如果在72MHz时也添加了预取功能,那岂不是更快了

网友H:
预取缓冲区的开启与关闭与系统电压有关。

网友I:
Flash 预取缓存区的启用与否,主要取决于系统时钟频率和Flash 读取等待周期

网友J:
预取缓存区可能增加动态功耗

网友K:
高频下仍需启用,但需配合等待周期调整

网友L:
预取缓冲区的功能是基于Flash存储器的访问特性和单片机的数据需求设计的

网友M:
硬件级优化设计

网友N:
若数据已在缓存中,可直接读取

网友O:
可以通过合理设置Flash的等待周期来进一步优化系统性能。

网友P:
预取缓冲区的有效性不受主频限制吧

网友Q:
Flash访问速度远低于内核时钟,单纯依赖预取缓存区可能不足,需配合其他优化措施

网友R:
Flash预取缓存区通过提前读取后续指令到缓冲区,减少等待Flash访问的时间,从而提升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S:
必须启用预取缓存区,同时需配置合适的等待周期

网友T:
与系统主频无直接关联。

网友U:
在高主频下没有预取特性,看来是低主频下的flash读取速率要高

网友V:
系统总线和Flash访问速度已经足够快,也可以够满足性能需求。

网友W:
如何启用预取缓存区

网友X:
主要是匹配主频与flash读取的。
慢的主频就预取,快的话,就直接读了呗

网友Y:
预取缓冲区的核心作用?

网友Z(2025-10-13):
主频慢,通过加速实现执行效率提高。

网友K:
需要这些数据时,可以直接从预取缓冲区中快速获取,而无需每次都从慢速的Flash存储器中读取。

网友AA:
预取缓冲区会正常工作, 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网友AB:
系统主频是24MHz还是72MHz,预取缓冲区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C:
若时钟频率提高,预取的指令数量或时机可能无法匹配单片机的执行速度,导致缓存无法有效减少Flash访问延迟?

网友AD:
时序设计与24MHz强绑定了吗

网友AE:
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72MHz,预取缓冲区功能可能不会自动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