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分享工业控制中信号采集的方案和信号采集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5-09-14):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21小跑堂、#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作为一个工作几年的嵌入式的工程师,在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下工业控制中常用的几种信号采集。
 平时采集的信号有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差分信号;
 1)例如:0-5V电压信号,如果说是5V的单片机,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入单片机的ADC引脚。像是arm架构的单片机一般是3.3V供电,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使用分压处理,才可以通过电压采集。
 2)电流信号:对于电流信号的采集,需要转换成电压才可以使用单片机采集,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处理。
   3)差分信号:对于差分信号的采集,就需要使用ADI的信号了:比如AD620,AD63的放大芯片;采集芯片:四通道的:ADS8341,八通道的:ADS1256,或者是CS5510,CS5530等等。常用的16位,24位的ADC芯片。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CS5530的使用心得:
 一:PCB设计:
 1.1 最重要的是芯片的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的电压设计;
   1.1.1 供电电压:
    模拟电压(AVDD):
    电压范围:±3V 或 0V 至 +5V(即支持双电源或单电源供电)。
    这意味着模拟部分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采用 +3V 和 -3V 的双电源供电,或者直接使用 0V 到 +5V 的单电源供电。
    数字电源电压 (DVDD):
    电压范围:2.7V 至 5.5V。
    数字部分的工作电压范围较宽,便于与多种逻辑电平的微控制器(如 3.3V 或 5V 系统)直接接口。
   1.2 基准的选择:需要选用2.5V基准芯片。常见的是AD780,TL431,LM358,ADR431。当然为了保证性能的稳定,需要采用噪声低,温漂小的AD芯片,还有综合考虑下芯片的设计成本。同时在靠近芯片的地方,并联低ESR的电容。
   1.3.: 还有就是模拟电压的设计:这里可以使用基本电压倍压生成,这样当基准电压变化时候,模拟电压可以等幅度变化,这样可以满足采样数据的稳定,同时也需要注意靠近模拟电压地方并联ESR电容。
 数字电源设计的相对容易一些,可以根据MCU的电源电压设计就可以了。
二:软件部分设计:
    2.1 芯片使用的是SPI通讯方式,注意下时钟频率和相位就可以了。
    2.2 每次程序运行的时候,必须给芯片复位,从而唤醒芯片工作。为了使芯片稳定运行,适当的延时一段时间。
    2.3 芯片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内部的增益(需要和硬件设计相对应),否则采集的到数据会出现问题。
三:注意事项:
    3.1 初始化完成后,需要等待芯片的准备好的信号,在进行操作,要不然CS5530工作不正常。
    3.2 读取通过通道数据时候,要注意通道之间的串扰问题,为了避免这一点,在确定不使用某个通道的时候,最好是进入AGND。
    3.3 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单点连接,防止环路引噪声干扰。

网友A:
方案分三类:一是模拟信号(如 4-20mA 电流、0-10V 电压)经变送器 + ADC 采集;二是数字信号(如 RS485、Modbus 协议)直接通过串口 / 总线读取;三是脉冲信号(如转速)用计数器模块采集。注意事项:需匹配信号类型选对应模块,做好电磁屏蔽防干扰,合理布线减少损耗,定期校准采集精度,还要预留冗余接口方便扩展。

网友B(2025-10-30):
业控制信号采集核心是 “稳定采集 + 精准转换”,方案与注意事项聚焦可靠性与准确性。
核心采集方案
硬件选型:用差分输入 ADC,搭配仪表放大器,适配 4-20mA 电流信号或 0-10V 电压信号。
传输设计:采用屏蔽双绞线,远离动力线,减少电磁干扰。
关键注意事项
校准与接地:定期校准 ADC,单点接地避免共模干扰。
采样设置:根据信号带宽确定采样率,避免混叠,做好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