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CubeIDE无法启动调试器(gdbserver)。

楼主:
无法通过以下配置启动调试器:

STM32CubeIde 1.7.0
目标板:Nucleo-U575ZI-Q
ST-link 版本:V3J8M3
STM32CubeProg 2.8.1 可以成功连接到开发板。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25-09-15):
调试器驱动或固件可能不兼容。

网友B:
STM32CubeIDE可能未正确识别ST-Link的驱动或固件版本。

网友C:
更新ST-Link驱动还有固件。

网友D:
IDE调试配置错误?

网友E:
重新生成调试配置看看。

网友F:
检查SWD接口连接。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目标板VDD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芯片可能启用了读保护或进入低功耗模式,阻止调试。

网友I:
IDE或系统环境可能存在冲突

网友J:
手动启动ST-Link服务器,IDE可能无法自动启动GDB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