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CSR 的名称、文档位置以及在 STM32CubeIDE 寄存器视图中的位置

楼主(2025-09-14):
请教CPU 标志/控制与状态寄存器(CSR)的名称是什么?
它记录在 ST 文档中的哪个部分?
在 STM32CubeIDE 调试器视图(gdb 寄存器视图)中,该寄存器的名称是什么?
进位(Carry)、符号(Sign)、零(Zero)等标志位于何处?

网友A:
CSR在Cortex-M架构里通常指的是APSR、IPSR、EPSR这些组合状态寄存器。

网友B:
ST文档里你可以在《编程手册》而不是参考手册里找到,属于ARM内核寄存器范畴。

网友C:
Carry、Zero、Negative这些标志位都在APSR里。

网友D:
CubeIDE调试时,在寄存器视图里一般显示为xPSR,里面能展开看到标志位。

网友E:
不要和外设CSR搞混,CPU的CSR是内核级的。

网友F:
ARMv7-M或者ARMv8-M架构文档里对这些寄存器有详细解释。

网友G:
卡片模拟器支持多APDU交换,支持链式命令和数据块处理。

网友H:
在调试时,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抓包工具观察APDU流和ACK帧是否匹配。

网友I:
应用上可以演示读写NDEF文件、模拟门禁卡或者支付卡场景。

网友J:
整体流程就是:USB端发送触发 → 卡片模拟器激活 → APDU交换 → USB回传响应 → 循环等待下一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