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错误Non-stop mode not supported from STM32CubeIDE

楼主(2025-09-14):
XPack-QEMU-ARM 搭配 GDB 服务器错误:Non-stop mode not supported from STM32CubeIDE。我在 Windows 下使用以下命令启动了 xpack-qemu-arm 二进制文件:

.\bin\qemu-system-gnuarmeclipse --verbose --verbose --board STM32F4-Discovery --mrecu STM32F407VG --gdb tcp::1234 -d unimp,guest_errors --semihosting-config enable=on,target=native --semihosting-cmdline blinky

在从CubeIDE连接到外部DBG服务器时出现此错误:

>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
>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 remote localhost:1234
>
>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Non-stop mode requested, but
> remote does not support non-stop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
> remote localhost:1234
>
>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Non-stop mode requested, but
> remote does not support non-stop Non-stop mode requested, but remote
> does not support non-stop

网友A:
STM32CubeIDE默认可能启用Non-stop调试模式,但XPack-QEMU-ARM的GDB服务器仅支持All-stop模式。

网友B:
禁用Non-stop模式。

网友C:
升级XPack-QEMU-ARM。

网友D:
可能需要换调试工具。

网友E:
QEMU的GDB服务器与CubeIDE的调试模式不兼容吧。

网友F:
建议在QEMU启动时添加-D log.txt参数,将调试日志输出到文件,检查GDB握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