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DE 1.9.0版本不能选择HEX文件而只允许ELF文件

楼主(2025-09-14):
, , , , AC,

我要写入HEX文件,但新版本的IDE 1.9.0不允许选择HEX文件。

如何在不依赖IDE的情况下修改此配置?

旧版本的项目没有这个问题。

HEX文件是在编译后生成并添加CRC值的,因此我需要IDE同时支持HEX文件。

生成带CRC校验的文件参考: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CAsLXASQ3/how-to-use-halcrcaccumulate-bufferlength-does-not-accept-the-entire-flash-volume

https://github.com/ethanhuanginst/STM32CubeIDE-Workshop-2019/issues/4

网友A:
STM32CubeIDE默认可能不启用HEX文件生成,需手动在项目属性中配置。

网友B:
可能HEX生成选项未启用。

网友C:
工具链路径错误?

网友D:
项目构建配置文件可能损坏,导致HEX生成选项丢失。

网友E:
编译器需在临时文件夹生成中间文件,若权限不足或磁盘空间耗尽,会导致HEX生成失败。

网友F:
更新一下工具链。

网友G:
清理项目并重建。

网友H:
建议定期更新IDE与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