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在 STM32CUBE IDE 中擦除特定扇区

楼主(2025-09-15):
我新建一个引导加载程序和一个用户应用程序,以实现空中升级项目。因此,对于自定义引导加载程序,我选择了闪存中的扇区 0 和扇区 1(起始地址为 0x08000000),而用户应用程序则从扇区 2 开始。我创建了这两个程序,并在使用 CubeIDE 刷写引导加载程序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当我在扇区 2 刷写应用程序时,之前的引导加载程序扇区 0 会被擦除。在 CubeIDE 中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如果使用 Cube 编程器,我可以控制相关选项,但在 STM32 Cube IDE 中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推荐配置IDE擦除模式。

网友B:
用STM32CubeProgrammer辅助保护,保护后需通过复位或重新上电使设置生效。

网友C:
分步烧录与编写自定义脚本,通过命令行实现

网友D:
注意新芯片首次烧录需全片擦除,后续可按扇区操作。

网友E:
CubeIDE的默认烧录配置可能包含全片擦除选项,导致引导扇区被重置。

网友F:
若引导扇区已启用写保护,需先解除保护再重新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