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FRs选项卡中未显示ADC12_CCR寄存器

楼主(2025-09-15):
调试STM32U575ZITXQ时,STM32CubeIDE的SFRs选项卡中未显示ADC12_CCR寄存器。
根据STM32U575的参考手册(RM0456 Rev 3)第29.7.1节ADC系统控制寄存器(ADC12_CCR),第1078页:
该芯片存在一个名为ADC12_CCR的寄存器,其地址为{基地址 + 0x300} = 0x42028300。但在调试目标时,SFRs选项卡中找不到该地址/寄存器名称。
然而,可以找到ADC4的类似寄存器
此外,宏__LL_ADC_COMMON_INSTANCE(ADC1)重定向到0x42028308,根据SFRs选项卡该地址不存在,但修改它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该寄存器是否存在且工具(SFRs选项卡)未显示?参考手册是否有问题?
编辑:修改地址0x42028308处的寄存器确实会产生效果。

网友A:
重新加载SVD文件

网友B:
清除缓存并重启IDE

网友C:
固件版本升级到最新。

网友D:
调试器可能版本不兼容。

网友E:
检查项目文件权限,IDE可能没有权限读取SVD文件。

网友F:
项目文件损坏了?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地址,在代码中使用绝对地址访问寄存器。

网友G:
用HAL/LL库函数。

网友H:
SFRs视图依赖CMSIS提供的设备专用.svd文件来解析外设寄存器映射。若未正确加载对应芯片的SVD文件,则无法识别特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