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以太网卡不卡?

楼主(2025-09-15):
STM32H743ZIT6用LWIP发UDP,偶尔有丢包,原因不明。

网友A:
改TCP,UDP本身特点就是速度快,可靠性差!

网友B:
可能由资源竞争引起的。

网友C:
协议栈配置不对?

网友D:
检查 LWIP 的 low_level_output 函数是否正确实现锁机制

网友C:
内存池不足?

网友E:
未启用硬件校验和加速时,软件计算可能因内存越界导致校验错误,引发丢包。

网友F:
动态 IP 环境下,ARP 表项过期可能导致无效 MAC 地址持续发包。

网友G:
DMA缓冲区可能不足。

网友H:
可能是时钟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I:
可能是内存泄漏或者缓冲区溢出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