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移植FreeRTOS卡不卡?

楼主(2025-09-15):
STM32F103RCT6挂上FreeRTOS后,任务切换感觉慢。

网友A:
SysTick中断优先级过低?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耗时过长?中断嵌套未启用?

网友C:
启用中断嵌套。

网友D:
任务调度配置可能不恰当。

网友E:
禁用调试接口。

网友F:
调整时间片,优化优先级分配,简化空闲任务

网友G:
提高SysTick优先级,缩短ISR时间,启用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