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在FreeRTOS中,为什么不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使用队列发送函数 xQueueSend()?

楼主(2025-09-15):
我正在学习FreeRTOS,手册上说中断服务程序(ISR)里不能直接使用 xQueueSend(),而必须使用带FromISR后缀的 xQueueSendFromISR()。
我的理解是,中断需要快进快出,而普通函数可能会引发任务调度。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在中断里错误地使用了 xQueueSend(),具体会发生什么?是编译不通过,还是运行时出错?

xQueueSendFromISR() 内部到底做了什么特殊处理,使得它可以在中断中安全使用?
希望能从内核调度和中断上下文的角度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
可能是
普通函数调用后会立刻触发可能的任务切换,但中断调用的函数必须等最后中断退出后触发可能的任务切换

网友B:
    xQueueSend():可以指定阻塞时间,当队列满时会等待指定时间
    xQueueSendFromISR():不会阻塞,如果队列满则立即返回

网友C:
中断不安全,直接给你切换个任务就 死翘翘了 可能
xQueueSendFromISR 做的是任务切换的一个标识,等中断离开时候再进行切换